[技术问答] N76E003应用于5V电路,烧录时NuLink用3.3V可以吗?

楼主(2023-06-16):
N76E003应用于5V电路,烧录时NuLink用3.3V可以吗?

网友A:
烧录时如果NULINK 用3.3V烧录的话,外部电路请不要供电,只用NULINK供电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n76e003本来就是宽电压的设计。
只要主板不供电,由nulink 供3.3V.作烧录。
如果主板有供电,只要拉ice clock, ice clock, reset, gnd这几个信号线即可。

网友D(2023-12-14):
N76E003可以应用于5V电路,但在烧录时NuLink使用3.3V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