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求助,大家的kei的代码优化等级code optimization都设置的多少级?

楼主(2023-06-16):
目前设置的是8级,空间不太够,想设置到9级,但有**只建议设到8级,9级会有什么问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级别还是先不设置的好。

网友B:
这个级别使用默认的级别就好。

网友C:
用默认级别就可以了,没有单独设置过。

网友D:
优化等级一般都是默认的

网友E:
你别设置太高,容易程序崩掉的

网友F:
建议还是修改程序吧,能好点

网友G:
多大个程序啊,优化等级都要开到9?

网友H:
别修改了,优化等级修改之后,程序很容易跑飞

网友I:
你是不是定义很多全局变量啦?

网友J:
9级和8级估计会差很多的

网友K:
没有啥经验,主要是不建议修改优化等级

网友L:
你改改程序不就OK了么,非要改优化干啥,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M:
空间不够就优化程序和变量吧

网友N:
不要乱搞,采用默认就可以了。

网友O(2023-09-28):
对于具体的 "code optimization" 设置,这取决于你使用的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

网友P:
我一直使用的是默认的。

网友Q:
这个一般是默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