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更新固件出问题了,怎么办?

楼主(2023-06-16):
已经有两个nu-link因为更新固件出现无法工作的状况了,再这样下去可不行。哪位大佬知道怎么修复的,或者有nu-link固件的,麻烦提供帮助呀。

网友A:
重新打开ICP工具,并继续对Nu-Link/Nu-Link Pro/Nu-Link-Me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B:
可能是出现了卡死或程序关闭的情况,导致固件丢失的

网友C:
会不会是开发板自带的接口出现的问题

网友D:
尝试重新下载固件,并使用ICP工具重新升级

网友E:
要不问问Nu-Link的官方技术支持吧

网友F:
你咋操作的啊?感觉你应该是误操作导致的固件丢失吧

网友G:
可以重新刷入固件的啊,网上是有这方面的方法的

网友H:
我觉得也不行,你这换jlink吧,能好点

网友I:
你的目标板是那款?建议目标板单独供电才行

网友J:
网上是有针对nulink进行重新刷固件的

网友K:
固件丢失?你确定么?

网友L:
你电脑上提示的是啥?是感叹号还是没反应啊?

网友M:
有可能是你的数据线不对也有可能的

网友B:
我觉得最好是换个靠谱点的仿真器

网友N:
直接换了吧,nulink我是用不习惯,感觉没有jlink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