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使用FreeRTOS有时死机

楼主(2023-06-16):
stm32H750使用FreeRTOS,偶尔会出现所有线程停止运行的状况(流水指示灯不闪,程序不跑),此时点击触摸屏触发一下串口中断,所有的线程又会恢复运行,从堆栈调用情况看,有点像是串口发送时与串口接收冲突了,但是串口不应该是全双工的吗!不知道是不是Hal库搞得比较复杂带来的Bug,从图上可以看到,经过数次单步运行后程序自动退出了死机状态,同时RXNE标识被清零了(?单步调试触发的中断导致了串口发送状态退出)。

网友A:
是不是用的阻塞或者DMA方式实现的

网友B:
有可能是中断的问题,要不是就是栈溢出。

网友C:
你串口用到中断了吗?

网友D:
是不是DMA啊

网友E:
用的什么方式实现的啊?

网友F:
触摸屏触发一下就能好使?

网友G:
对哦,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程序在哪儿卡住了

网友H:
按理来说,冲突之后,直接死机啊,你触摸能好使?

网友I:
你这个BUG有点意思啊,哈哈

网友J:
怎么单步运行的时候会退出死机状态呢?

网友K:
你可以加优先级啥的吧,就是让串口不冲突呗

网友L:
这个按理来说发送是顺序,接收是中断,咋能冲突啊

网友M:
你这估计是中断逻辑这块处理的不对吧

网友N:
你是调试的时候发现这样?还是程序跑着跑着就这样?

网友O:
我觉得如果要是溢出或者冲突,都不能再按触摸屏就好使,触摸都得嘎的

网友P:
A线程串口中断发送期间切换到B线程开始串口中断发送,按照FreeRTOS的建议,如果一个串口有多个发送线程,那么串口发送期间要关中断或关线程,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Q(2024-02-0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R: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S: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T: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U: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V: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W: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X: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Y: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Z: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AA(2024-12-30):
栈溢出导致的?

网友AB:
电磁干扰、静电干扰

网友AC:
资源竞争和冲突

网友AD:
检查外围设备的配置和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AE: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AF:
检查外部时钟源的频率和稳定性是否符合要求,确保内部时钟源配置正确。

网友AG:
高电流的每根接地线应该短而宽,

网友AH:
可能是堆溢出

网友AC:
串口发送和接收冲突

网友AI:
从相邻导线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AJ:
这可能是中断或堆栈溢出。

网友AK:
内存泄漏通常是指动态分配的内存未被正确释放,这会导致系统最终耗尽可用内存,从而引发死机。

网友AL:
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