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575配置好UARTDMA后,不能正常收发,有哪位调试通过了的吗?

楼主(2023-06-16):
用UART DMA 设置好后,为什么只能发一个字符?

接收一次后就没反映了,有哪位已经调通过的,有没有好的教程我学习一下。

我参考了官方的例程

网友A:
参考下官方uart例程

网友B:
库里有URAT dma传输的例程

网友C:
发送一个就不能再发了?没清标记吧

网友D:
这个cubemx正常来说就能帮你配置好吧,你是不是没弄对啊

网友E:
你去看看demo?一般demo都是OK

网友F:
发送一个字节的话,估计是触发模式吧,就1个字节就触发的

网友G:
你参考官方的例程还是不好使吗?

网友H:
接收你仿真跟踪一下呗,看看进哪儿了

网友I:
感觉是接收中断你没清空,就是标记没清导致的

网友J:
这个官方的例程就是OK的啊,直接在上面修改呗

网友K:
你用cubemx生成一下工程试试呢?

网友L:
不能正常收发的话,看看波特率,起始位之类的都对不对

网友M(2024-02-0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N: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O: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P: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Q: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R: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S: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