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牛是这样学习STM32单片机的

楼主(2023-06-16):
为什么学习STM32

    STM32在大陆生态良好,学习参考资料丰富,很多公司都在用它开发产品。

    如何系统地入门学习STM32呢?假如你用过51单片机,那么恭喜你,再学习STM32会容易很多。如果之前没接触过51,那也不用理会,直接学习STM32也行。

    可以用STM32实现什么?为什么使用STM32而不是8051?

    相对于STM32来说,51的频率太低、管脚太少、没有众多的外设IO、功耗太大、功能太弱、内存太小。

    需要使用SPI、I2C、ADC、DMA,需要使用STM32某些功能,而51实现不了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学习STM32在这些方面的使用方法。比如SPI协议、串口通信、RTOS等。

获取STM32基础知识

    假定你已经对STM32有一定的理解。如不理解,请立即阅读我之前发的STM32入门系列文章,以获取最基本的知识点。

    英文好的同学,请不要以为你很牛,可以只看英文文档。毕竟你是中国人,你最熟悉的,理解最好的还是中文。看英文的速度还是比看中文慢一些,我们要的是最短的时间,而不是追求短时间内记住所有细节。

    STM32处理器进入国内市场时候,ST官方(或者第三方)的推广工作做得非常好。翻译了大量的英文文档,迎合了国内的很多工程师的思维。当然,如果是一篇论文,建议看英文原版还是有好处的。

    针对有充足的时间、精力的同学,建议去下载需要查阅的文档,以获取更多信息。学习过程中,建议多关注两个比较重要的文档:《STM32F103xxx参考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您能从中获取大量的STM32基础知识。

    阅读《STM32F103xxx参考手册》,一定要注意,不需要全部阅读——没有时间的。建议选读,但是前几章必读。存储器和总线架构、电源控制、备份寄存器、复位和时钟控制,通用和复用功能I/O,中断和时间等等前几章一定要花时间阅读。后面章节,讲述的是具体的功能模块设计。如果我们用到哪个模块,就可以去阅读哪个模块。比如在使用AD的时候,就需要去阅读第10章ADC。其他不举例。相信每个初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判断。

    阅读《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主要是为了简化编程。阅读《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的时候,前面几章也是必须阅读的。比如第一章文档和库规范中的命名规则,编码规则,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第二章是最关键的,描述了固件库的架构,如何去使用固件库的步骤等。有了第二章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借助固件库写出自己的代码了。第四章开始之后,就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阅读。实际上,后续的章节,都是描述某个模块有什么什么函数,每个函数如何使用等。建议对GPIO库函数、中断部分库函数、复位和时钟设置的库函数要比较熟悉,因为平时经常会用到。

    STM32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固件函数库,我们只要去调用即可。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去碰这些固件库——传说使用它会使得代码效率变低,是有道理的。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网友自己写的代码,没有使用带固件库函数。如何取舍,在于您的选择。

为了执行起来更有效率,设定一个两周入门计划吧。

    这里所谓的“入门”,指的是能理解并掌握一些常用的STM32外设,真正想掌握一款处理器,两周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只能说,你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是,这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里所谓的“两周”,根据每个人的基础以及时间安排不同而异。

    如果您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学习,那么可以规定自己尽快地能独立地进行简单的STM32开发。如果您每天只有业余时间来学习STM32,建议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安排时间。毕竟计划时间如果安排太紧,反而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只能进入恶性循环,这是我们要避免的。

    但是建议,不管您有无充足的时间,都必须给自己做一个计划!

楼主:
学习STM32的步骤

    这里整理出一个学习步骤,仅供参考。

    步骤一,安装完STM32学习的软件,比如J-Link、Keilfor ARM(MDK),如果需要从串口下载的话需要用到ISP软件,具体请移步此文:STM32单片机中Hex、Bin文件的区别与应用。这些软件安装的详细步骤,可以参考我们推出的相应教程进行。

    步骤二,挑选部分例程的HEX,比如LED灯的例程HEX文件,下载到芯达STM32开发板中,观察两个LED灯的闪烁情况。这部分的操作,可以参考我们推出的相应的教程进行。

    实际上,以上两个步骤,是为了熟悉要使用的工具软件而已。属于找感觉的阶段。其实我们还没开始STM32的学习呢!

    步骤三,准备几个常用的文档,比如《STM32的用户手册》,《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等文档。用于平时查阅。这些文档,在光盘中的芯片手册目录中均可找到。

    步骤四,开始查看例程的编写,看看例程是如何写的,自己可否修改下例程,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呢?

    步骤五,Ucos-II的移植,是否需要试一下?

    至此,你已经可以自如进行独立的开发了。

    步骤六,也就是最后一步:给自己找一个项目,把它实现出来!

楼主:
学习STM32时需要关注的两个东西

熟悉调试软件

    对初学者来说,我们至少需要安装两个软件:J-Link驱动软件、MDK(就是原来的Keil)软件。

    这两个软件在安装软件的过程可以查看开发板用户手册,这里不再重复,大家可以参考教程《在Keil5中新建基于寄存器STM32工程的步骤》。

    如何验证自己已经熟悉调试软件的操作了呢?很简单,STM32开发板里附带了很多HEX格式的文件,可以选择一些HEX文件,来观察运行结果。

    熟悉调试软件,如烧写HEX出现问题,可简单判别问题所在,并独立解决。

GPIO编程

    这是第一次接触固件库的编程,一定要硬着头皮去了解固件库。建议大家尽量去用固件库。而不是避开固件库自己写代码——这样只能在学习中才会发生。实际的项目中,代码成百上千个,如何一个一个自己写?调用固件库中的函数来完成,才是王者之道。GPIO本身的编程实际上很简单:

    设置GPIO口的引脚为输入或者输出模式,相关文章推荐:STM32的GPIO电路原理。我们在进行点灯代码的时候,一般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操作寄存器,往寄存器里置1或者清零操作——这个步骤,固件库已经提供了专门的GPIO_SetBits函数和GPIO_ResetBits函数,我们只要去调用即可实现对IO口的置1和清零。

    实现多种花样的LED闪动,使得自己熟悉GPIO的编程过程。

STM32深入研究

    对STM32有一定的了解,至少知道如何利用STM32的固件库去写一个代码。这个阶段之后,将要接触到串口编程、TFT液晶屏驱动编程、定时器编程、串行外设接口SPI编程、存储器编程、SD卡与文件系统移植、USB读写、UCOS移植等,有精力还可以研究其他外设。

网友A:
只有一个核心板

网友B:
然后呢?
主要还是要有实践。。。

网友C:
结合实际项目,效果会更好。

网友D:
st的生态确实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