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探索R型变压器励磁涌流的奥秘!

楼主:
       R型变压器励磁涌流通常是指变压器全电压通电时在其绕组电阻中产生的暂态电流。当变压器投入前铁芯中的剩余磁涌与变压器投入时工作电压产生的磁通量方向相同时,其总磁通量远远超过铁芯的饱和磁通量,从而产生较大的涌流。一般来说,最大峰值可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6-8倍。通常,励磁涌流也会随着变压器输入系统电压的相角、变压器铁芯的剩余磁通量和电源系统的阻抗而变化。变压器投入时,电压通过零点瞬间出现最大涌流。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压器涌流中含有直流分量和高谐波分量,但衰减时间取决于电路电阻和电抗。当变压器处于停电状态时,变压器铁芯内的磁通量接近或等于零。当变压器通电时,交流磁通量将在铁芯内产生,交流磁通量将从零上升到最大值,这是我们常见的铁芯励磁。我们还将这一过程产生的电流称为变压器励磁浪涌流,通常高于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变压器的机械力、电力和保护设定应设计为避免励磁浪涌流。
       在正常情况下,当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的电源与变压器结合时,过渡过程中的不对称空载电流称为激磁涌流。他的工作时间很短,会逐渐衰减到稳态空载电流,涌流峰值会根据指数曲线衰减,时间常数为合闸侧绕组电感与电阻之比。通常,小容量变压器的浪涌时间较小,很快就会过渡到稳态空载电流,但大容量变压器的浪涌时间较大,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过渡到稳态空载电流。一般来说,在此过程中不会导致变压器过流动作,因此不会产生影响。如果变压器过流动作,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过流动作电流或重新运行,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2023-06-26):
R型变压器励磁涌流通常是指变压器全电压通电时在其绕组电阻中产生的暂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