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用STlink可以下载烧录么?

楼主(2023-06-16):
MSPM0L1306用STlink可以下载烧录么?

网友A:
STlink是不支持的,支持MSP-GANG、XDS110、jlink、ulink等arm第三方的工具,stlink是st出的工具,不支持的。

网友B:
可以用stlink烧程序

网友C:
参考MSPM0L1306的数据手册、开发者文档或

网友D:
可以与ST-Link配合使用

网友E:
建议使用德州仪器提供的相应的调试和编程工具

网友F:
参考德州仪器官方文档和工具指南

网友G:
德州仪器通常提供专用的调试和编程工具,如MSP-FET或MSP-EXP430等。

网友H:
MSPM0L1306和ST-Link属于不同厂商、不同系列的产品

网友I:
ST-Link支持该芯片型号。

网友J:
确认MSPM0L1306芯片上是否有与ST-Link连接器兼容的调试/下载接口,例如JTAG或SWD接口。

网友K:
使用ST-Link无法直接下载和烧录MSPM0L1306芯片。

网友L:
它们之间的接口和通信协议可能不兼容。

网友M:
了解关于MSPM0L1306芯片的下载和烧录方案。

网友N(2023-08-10):
我记得是不可以的,STlink就是给ST专用的

网友O:
其实你还是用jlink最好了

网友P:
不可以用STlink的哦

网友Q:
你可以试试,都是用的SWD接口,有可能是OK的

网友R:
我记得,STlink兼容性并不是很强啊,基本上是不行的

网友S:
你可以将STlink刷成jlinkOB,可能就好使了

网友T:
具体来说还得自己测试,主要是没用过TI的这款芯片

网友U:
我看这芯片是M0的芯片啊,用SWD的话,有可能可以用

网友V:
STlink的兼容性太差了,都是只能支持ST的芯片的

网友W:
试试呗,大概率是不可以的

网友X(2023-12-12):
估计不能,毕竟STlink支持ST的

网友Y:
不能啊,但你可以将STlink刷成JLINKOB,就可以了

网友Z:
你就用普通的DAPlink呗,多好

网友AA:
一般是不支持,不过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AB:
烧录估计不行吧,就算行,估计仿真也是不行

网友AC:
没这么试过,毕竟TI的这款芯片是新款,我建议还是用jlink吧

网友AD:
不可以,STlink会判断ID的,一般是不支持

网友AE:
直接用jlink多好啊,简单还省事儿

网友AF:
用DAP吧,比STlink好用多了

网友AG:
不能STlink,STlink是选择ST的芯片才行,其他不行

网友AH(2024-02-01):
使用st链接无

网友AI:
Mspm0l1306和st链接属于不同的厂家和系列产品

网友AJ:
可以与st链接一起使用吗

网友AK:
你可以使用stlink来刻录程序

网友AL:
Texas Instruments typically provides specialized debugging and programming tools, such as msp fet or msp exp430。

网友AM:
参考德州仪器官方文档以及东西指南

网友AN:
这个不用想,肯定是不行的哈。

网友AO:
应该不得行,STLink是为自己芯片开发的,不是通用JLINK。

网友AP:
你不能使用stlink

网友AQ:
它们之间的接口以及通信协议大概不兼容。

网友AR:
发起利用德州仪器供给的响应的调试以及编程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