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SPM0L1306的供电电压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23-06-16):
TI的MSPM0L1306的供电电压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MSPM0L1306之VDD的最大值是4.1V,标准值是3.6V。

网友B:
看您具体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了

网友C:
单片机电源电压根据型号不同,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查芯片说明

网友E:
工作电压标准为3.3V,范围2.8到3.6V

网友F:
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范围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制造商规格。

网友G:
在设计电路时,务必确保将正确的电压范围应用于单片机,以避免损坏芯片和其他电路组件。

网友H:
大多数常见的单片机的标准供电电压通常为3.3V或5V。

网友I:
供电电压选项,如3.3V、2.5V

网友J:
确保正确选择和使用合适的电源模块来满足单片机的电源需求,并避免损坏芯片。

网友:
建议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或技术规格表,以获取特定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范围信息。

网友K:
不同型号和厂商的单片机可能有不同的最大供电电压限制。

网友G:
一般是5V

网友L(2023-08-10):
建议还是使用3.3V的电源吧

网友M:
这参数一般数据手册上都有写的嘛

网友N:
手册上写的好像是1.62V 至 3.6V

网友O:
这里不是有资料么,https://www.ti.com.cn/product/cn/MSPM0L1306#features

网友P:
最大就是3.6V

网友Q:
研究最大干啥?你想要对接啥系统啊?

网友R:
大概都是3.3V左右吧,不能超过5V的

网友S:
没研究过啊,这芯片不是新出的吗?最好是问问FAE试试

网友T:
最大我网上刚搜索的,是3.6V

网友U:
最大电压建议还是使用标准电压吧,能稳一些

网友V(2023-12-12):
为啥要考虑最大的供电电压啊

网友W:
你就直接3.3V的了,别想太高

网友X:
一般都是3.3V的电压,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Y:
一般是不超过5V吧

网友Z:
最好还是看看手册,手册上写多少,你就设计多少吧

网友AA:
就算是官方说最大耐压多少,也不建议楼主设计那么高哈

网友AB:
大概是3.3V吧,最大也就3.6V?

网友AC:
你就按照ST的芯片设计电源部分估计就行,一般就是3.3V

网友AD:
能达到3.6左右吧,最大

网友AE:
最大电压?没试过,但平时我都是设计的3.3V就OK

网友AF(2024-02-01):
这取决于您使用的具体微控制器

网友AG:
大多数常见微控制器的标准电源电压通常为3,3 v或5v。

网友AH:
工作电压标准为3。3 v,使用范围为2。8 ~ 3。6 v

网友AI:
这个参数通常写在数据手册里吗

网友AJ:
电源电压可选,如3,3v,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