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rm Cortex-R MCU内核可以用什么调试器进行调试?

楼主(2023-06-16):
这个Arm Cortex-R MCU内核可以用什么调试器进行调试?

网友A:
jlink和ulink肯定是支持的,但是要具体看是谁家的芯片了,理论上说所有ARM的内核都支持arm的调试器的。

网友B(2023-08-12):
既然是arm的,估计DAP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一般JLINK是可以吧,jlink很强大的

网友D:
你看看出来的接口是啥呗,是SWD还是jtag这种

网友E:
一般jlink就行,jlink可以调试很多内核的

网友F:
最好还是看看手册,手册一般都有推荐的

网友G:
你这芯片估计是新出的吧,可能会有专用的调试器哦

网友H:
用DAP就可以,毕竟是arm推荐使用的工具

网友I:
用啥烧录器都行,一般jlink,jlinkOB都可以

网友J:
其实这内核应该和M内核的差不多吧,只是做了一些优化,但是接口肯定不能变啊

网友K:
用jlink和DAP,或者改版的DAP都行

网友L:
所有ARM的内核都支持arm的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