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x可以用keil开发么?

楼主(2023-06-17):
AM2x可以用keil开发么?

网友A:
根据官网的说明来看,支持CCS和IAR,没有说支持MDK。

网友B(2023-08-12):
这是啥芯片?有具体的介绍吗?

网友C:
这还是老实个用TI的CCS开发吧

网友D:
可以看看keil的pack之中是否有它,有这芯片呗

网友E:
其实keil就类似个记事本,你用啥都行的,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F:
这个还是建议用CCS吧,别用keil的

网友G:
Keil好像是不支持这个AM2X芯片

网友H:
主要是看看官网,官网咋介绍的

网友I:
一般都是不支持的,TI的芯片支持keil开发的比较少

网友J:
看你这芯片是啥内核的?

网友K:
没玩过AM2x芯片,不过觉得用keil开发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L:
IAR能开发,keil不知道,IAR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M:
没有说支持M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