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x12位的ADC,是什么概念?是ADC1和ADC2么?

楼主(2023-06-17):
2x12位的ADC,是什么概念?是ADC1和ADC2么?

网友A:
对的,2x12位的ADC是指两路12位的ADC支持。

网友B:
那每个adc具有多少个通道  这个通道又是什么 意思呢

网友C:
是的,理解正确。

网友D:
也就是说不同的adc还具有好几个自己的通道?那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说不同的adc还具有好几个自己的通道?那有什么意义呢

这应该涉及到adc多通道采集的配合问题 方便配置?我猜的

网友F:
我们看一个芯片实际能使用的adc能采集多少路 看哪个参数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们看一个芯片实际能使用的adc能采集多少路 看哪个参数呢

有多少个adc  每个adc有多少个采集通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们看一个芯片实际能使用的adc能采集多少路 看哪个参数呢

有些adc通道感觉不能对外采集数据 只是用来校正用的

网友I(2023-09-01):
可能为了ADC不互相影响吧

网友J:
有的时候属实需要2路ADC之类的

网友K:
我记得之前就是用ADC1的2个通道,采集数据,发现数据互相干扰

网友L:
这个最好还是看看手册吧,手册咋写的啊?

网友M:
一般不都是ADC0和ADC1吗。这是不是就你的概念啊?

网友N:
这跟你应用没啥影响,就想着有2个ADC芯片就好了

网友O:
我也不是很理解,ADC有2路,然后每路还有好多通道,这是为啥呢

网友P:
你有没有例程啊,针对2路ADC试试呗

网友Q:
其实正常来说,ADC0和ADC1这种,按理解应该是通道才对,哈哈

网友R:
我的理解就是内置2个ADC,就跟通道没啥关系

网友S:
2个采样通道吧,但需要看看是不是同步采样,可能一次只能采样一个通道

网友T:
对的,意思就是有2个ADC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