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的bootloader引导APP正常,但可能跑飞?

楼主(2023-06-16):
硬件:        单片机:PIC18F25K80
情况:
        1. bootloader单独跑没有问题;APP单独跑也没问题。
        2. 将bootloader的hex文件,loadables到app工程,并将app的cod offset为0x0C00,成功进入app模式。
问题:
        由bootloader引导app模式,存在程序跑飞的情况(中断已不响应)。有时候能正常运行半小时,有时仅能正常运行几十秒。求大神指导!!

bootloader部分代码:
unsigned char isBootloader __at(0x00AA);
// Bootloader中的中断
void interrupt low_priority  InterruptISR_Low(void)
{
    if(0 == isBootloader)
    {
        asm ("pagesel  " str (APP_LOW_VECTOR));
        asm ("goto   " str (APP_LOW_VECTOR));
    }
    else
        lowPriorityISR();
}

void main()
{
        ...初始化
        if(0 == isBootloader)
         {
                STKPTR = 0x00; // 清除 返回堆栈指针
                BSR = 0x00;
                asm ("pagesel " str(APP_RESET_VECTOR));
                asm ("goto " str(APP_RESET_VECTOR));
        }
        ...
}

网友A:
问题可能是在unsigned char isBootloader __at(0x00AA);这个变量上..
你在BOOT里面使用绝对地址的方法定义 isBootloader , 但是在app里面, 它却不知道0x00AA这个地址被你boot里面用到了, 所有, 当app跑起来的时候, 如果有变量也被用到了, 那么就异常修改了这个 isBootloader 变量, 这就会导致你的终端异常跑到lowPriorityISR()里面去了, 而不是你app要求的(APP_LOW_VECTOR), 看起来就像是没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