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系列单片机使用JLINK烧录提示无法操作内存

楼主(2023-06-17):
GD32E230系列单片机使用JLINK烧录提示无法操作内存,使用的JLINK是V9以上的,能读取到芯片,就是每次烧录时会提示无法操作内存

网友A:
为啥无法操作内存啊?你的地址写错了吧

网友B:
你用jlink的jflash操作的?

网友C:
一般情况属实需要V9以及以上的,因为芯片的内核原因

网友D:
你想怎么操作内存啊?

网友E:
把提示截图看看呗,看咋提示的

网友F:
能烧录,还可以读取芯片,就是会有个警告?

网友G:
能用就行啦,不行就换个下载器吧

网友H:
用DAP估计就不会提示这种问题了

网友I:
无法操作内存有可能是芯片自己锁住了,你需要解锁才行

网友J:
GD全线代理,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可联系18813671190

网友K:
换一块板子也是这个提示?

网友L(2024-02-11):
硬件连接出问题了?

网友M:
GD32E230系列单片机可能有内置的写保护机制。检查是否有任何硬件或软件写保护激活。

网友N:
目标板电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