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 开发板的LCD出厂示例在哪里下载。

楼主(2023-06-17):
我想学习LCD段码屏的显示案例,出厂示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A:
LCD例程代码在L083的LIB文件中的“...\cw32l083-stdperiph-lib\Examples\LCD”目录,请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例程代码在L083的LIB文件中的“...\cw32l083-stdperiph-lib\Examples\LCD”目录,请测试。 ...

老师,我发现那个不行。

网友A(点评):
如何不行?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例程代码在L083的LIB文件中的“...\cw32l083-stdperiph-lib\Examples\LCD”目录,请测试。 ...

那个就是显示8.8没有动态的显示数据

网友B(2024-01-15):
建议联系原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就是显示8.8没有动态的显示数据

显示应该是驱动都给整好了,修改移植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D:
显示屏驱动修改移植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E:
动态的显示数据是自己实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