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51单片机如何处理64位的数据?

楼主(2023-06-17):
控制一个电路,需要用到64位的数据除以一个32位的数据,该如何处理。

网友A:
C代码写好,其他的交给编译器。

网友B:
多字节除法

网友C:
八字节凑一个64字节,除以四个字节凑一个32字节

网友D:
想想小学数学. 列个竖式不就行了

网友E:
用移位实现除法

网友F:
用汇编写一个,给C调用,移位减,64位除以32位,做32次移位减即可。

楼主:
除了运算,还要把这个值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这个是用来控制一个40G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精确到HZ位,例如,输出频率为40,000,000,000Hz,根据这个值,自动计算出送给PLL电路的分频比,程序把计算出来的分频比送给PLL电路,使PLL电路自动把VCO的频率锁定在设置的频点上。

搞错没有,精确到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除了运算,还要把这个值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这个是用来控制一个40G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精确到HZ位,例 ...

先声明变量,直接计算一下看看编译器和MCU行不行,比如:long long a;或者long int a;注意+-*/数字要加UL,比如:a=a*1000UL;先试试,不行再按楼上的想办法搞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声明变量,直接计算一下看看编译器和MCU行不行,比如:long long a;或者long int a;注意+-*/数字要加UL ...

定义long long 编译无法通过,定义long int 可以编译通过,但是输出结果是错误的。

还有你这个取位计算太low了吧,%1000/100这种,比如10000,换成/1000,/1000%10,/100%10,/10%10,%10即可,你这个是计算都有问题,最后g=dat%10%10?唉~
仿真或者打印看下long int是几位,大数字后面要加UL啊,后面看到你说给小朋友做的玩具之类的,那就是仅此一台两台的?那还不换好的MCU?不用考虑生产,直接上好的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汇编写一个,给C调用,移位减,64位除以32位,做32次移位减即可。

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写?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除了运算,还要把这个值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这个是用来控制一个40G的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精确到HZ位,例 ...

什么晶振也达不到这个精度,能达到1ppm都很难得了,这也才百万分之一,用单精度浮点数运算足够了

网友I:
楼主在做毕业设计么,如果是做产品还是算了,要知道淘宝上大把卖这个开发板的,一年到头没卖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做毕业设计么,如果是做产品还是算了,要知道淘宝上大把卖这个开发板的,一年到头没卖几个 ...

给朋友做一个维修小工具,个人使用,没有打算卖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晶振也达不到这个精度,能达到1ppm都很难得了,这也才百万分之一,用单精度浮点数运算足够了 ...

但是你输入进去的值是要这么输入的,实际输出的值,会根据实际情况而改变,实际的电路输出肯定是达不到这个精度的,这点是肯定的。

网友J:
用浮点吧,可能达不到LZ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做毕业设计么,如果是做产品还是算了,要知道淘宝上大把卖这个开发板的,一年到头没卖几个 ...

我儿子都已经初中毕业了。

网友I:
你连写程序都这么吃力,更不用说作频率处理了,adi有现成的,就是指标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连写程序都这么吃力,更不用说作频率处理了,adi有现成的,就是指标很烂

这个是给朋友做的小维修工具,频率处理部分是现成的,只需要往芯片里送串行指令就行了,也就是分频系数。

网友I:
你做吧,以后就明白什么回事了

网友K:
使用支持64位的编译器或双精度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