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RC在IAR 9.30版本上无法开启FPU,在8.32版本上面正常

楼主(2023-06-17):
GD32E503RC在IAR 9.30版本上无法开启FPU,在8.32版本上面正常,请问是怎么回事?

屏幕截图 2023-06-17  (42.72 KB )

屏幕截图 2023-06-17  (278.49 KB )

屏幕截图 2023-06-17  (274.23 KB )

网友A:
那就别用9.30版本的呗。

网友B:
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开关设置?

网友C:
可能是固件库的问题?

网友D:
正常来说不应该的啊,IAR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E:
你编译的话,有报错么?

网友F:
你换成8.32的版本试试呢?

网友G:
按理来说不应该会出现FPU无法开启的事儿啊

网友H:
你是不是那里设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I:
IAR估计不会影响到FPU的这部分问题吧

网友J:
为啥习惯用IAR呢?感觉IAR调试的话不容易呢

网友K:
你用官方的dmeo试试,在9.3的版本上跑一下

网友L:
感觉不会,应该是你那里设置了,实际还忘记了,引起的FPU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