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控电路请教

楼主(2023-06-17):
如上图,在一个QQ论坛看到的这个图片,群里面有人提问,没看到谁回复,我也没看懂他的原理,哪位对硬件熟悉的朋友能否指点下小弟。
疑惑1:我大概知道这个SET为负电平的时候U53A输出高电平,Q51就导通,然后就带动上面一串Q44~Q46MOS管导通,OUT就有电压输出。我这理解有错吗?
问题1:Q54怎么导通,C148隔离了的勒?Q54有什么作用有什么作用勒?而且还R254接地了,集电极都没电压。它怎么导通?
问题2,Q47 Q48 Q53 ,Q52 Q55 有什么作用?
哪位朋友能指点下吗?谢谢

@王栋春 :我现在想以那个为基础把电压扩展到3000V,里面有些没搞懂器件如何去选型。
@王栋春 :架构就这样的,是群里的一个伙伴分享和我讨论的,反复和他确认了,是这样的。
建议楼主核对一下线路,感觉有些不对头。

网友A:
调Q(高压脉冲)电源有类似的结构,但这个不太像,像是线性放大,不知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Q(高压脉冲)电源有类似的结构,但这个不太像,像是线性放大,不知用在哪里的? ...

那个原理图有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你在哪,我估计是一个可控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原理图有吗?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你在哪,我估计是一个可控电源

http://www.xjishu.com/zhuanli/60/201910713617.html

网友B:
有可能是抄板画错的电路、或发帖胡编乱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抄板画错的电路、或发帖胡编乱造的电路。

呵呵,无言以对。

网友C:
按0-1200v直流可调线性电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0-1200v直流可调线性电源分析

确实是这么个作用,但里面有些二极管的作用没搞明白,也没搞明白下面部分的BJT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