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F3/F4/F7/H7专区 USB虚拟串口(VCP)通信接收处理函数还有printf函数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3-06-18):
单片机和其他外设要连的UART串口太多了,正好也需要和计算机上位机通信,感觉使用usb虚拟串口VCP可能更方便些,也不需要外接转换芯片了,但串口接收和发送函数不知道该怎么写,在这里求助,请帮帮忙,感谢

网友A(2023-09-16):
我觉得你不如用串口更方便一些呢

网友B:
虚拟串口啊,这个倒是方便,可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

网友C:
确实不需要外置通信芯片了

网友D:
你还是用官方提供的USB的例程吧,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E:
还是用cubemx配置,我是比较习惯了

网友F:
正常不都是修改描述符之类的吗?你看看你用的那个芯片,然后改一下描述符就好了

网友G:
用cubemx超级简单,你只要选择VCP然后简单配置就能直接用了的

网友H:
你说的串口接收和发送?这不是串口的事儿吗?

网友I:
你就正常接收发送就行,然后把数据转存在USB的BUFF里,就收发了

网友J:
我记得F4不是有个虚拟串口的例程么?你查查看呗

网友K:
虚拟串口是不是波特率就没用了

网友L:
cubeMX可以直接生成虚拟串口程序的

网友M:
你的STM32系列(F3/F4/F7/H7)是否具有USB OTG硬件接口?

网友N:
cubeMX配置起来方便

网友O(2023-10-18):
还是用官方提供的USB的例程吧

网友P:
虚拟串口跟串口区别大吗

楼主:
找到了
#include "stdarg.h"
void usb_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
    va_list args;
    uint32_t length;

    va_start(args, format);
    length = vsnprintf((char *)UserTxBufferFS, APP_TX_DATA_SIZE, (char *)format, args);
    va_end(args);
    CDC_Transmit_FS(UserTxBufferFS, length);
}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