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挂脖风扇无刷3.7V电机如何做才稳定

楼主(2023-06-18):
想做一款省成本挂脖风扇,用3.7V的无刷电机这样就可以省掉升压电路。但是因为无刷电机他需要一个稳定的电压。如果我省掉升压电路的话,需要怎么做才不会有电机的噪音。

                                tyw  注

tyw
电池能撑多久才是痛点,哈哈

网友A:
用无刷电机成本是不是有点高了,这种小电子产品,成本控制是做到极致了,连一颗电阻、电容都要仔细考虑要不要。

网友B:
估计产品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