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输出接ARM引脚无信号

楼主(2023-06-18):
各位大佬,我的IV转换电路单独测电流转电压没问题。将输出接到STM32F407的IO口上信号就变成了40V的类似正弦波的稳定信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万分感谢!

网友A:
IO口模式配置错了

网友B:
怎么会有“40V”正弦波信号?IO口烧了吧?STM32冒烟没有?真的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模式配置错了

端口配置是这些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PA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下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之前用别的IV转换电路是可以的,会不会是阻抗匹配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40V”正弦波信号?IO口烧了吧?STM32冒烟没有?真的奇怪。

IO口倒是没有烧,没有冒烟。那个电路一接板子以后信号就不对,单独测电路输出信号是对的。

网友C:
不共地吧

楼主:
也共地了,就是一连接ARM就不行

网友D:
上图,调试都基本靠猜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调试都基本靠猜的么

G:/1.jpg

这个频率是市电的呀!示波器的探头和通道带宽档是不是一样的? 感觉像是放大了10倍。

网友E:

中间要加比率电阻分压到单片机能识别的范围

网友E:

ad转换器也要设置成采样,有时候默认是io输出

网友F:
示波器地线没有正确连接到STM32F407板的地。

网友:
你设置为浮空输入试试,或许下拉电阻与外部电路发生振荡了。

网友G:
示波器配置为交流耦合了,应该是直流耦合。另外可能存在工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