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硬件SPI DMA驱动液晶方式介绍

楼主(2023-06-18):
下面介绍基于N32G430硬件SPI和DMA方式进行TFT液晶驱动的介绍,N32G430开发板可以从如下淘宝店获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4884886751.34.243a6a4edfb0lY&id=718725491021液晶可以从如下淘宝店获取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bd82e8dt0GXZp&id=526012965455&_u=6c0lgu0e1a5

下面介绍软件实现方式

楼主:
液晶引脚定义

液晶引脚定义

液晶引脚定义

楼主:
我们采用硬件SPI方式进行液晶这块的显示测试.SPI_CLK,SPI_MOSI接普通的GPIO口即可
GPIO口我们采用如下定义
PB11-----------DC(数据/命令选择)
PB14-----------BLK(背光)
PB10-----------RES(复位)
PB12-----------CS(片选)
PB15-----------MOSI
PB13-----------CLK(SPI)

楼主:
GPIO口配置

GPIO配置

GPIO配置

楼主:
SPI外设初始化及其配置

楼主:
SPI的DMA配置

楼主:
SPI DMA写数据

楼主:
液晶显示功能

楼主:
程序源码

网友A:
在这种应用下 我们对io的模式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吗

网友B:
我们只需要向液晶屏写入数据即可而不需要任何握手信息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需要向液晶屏写入数据即可而不需要任何握手信息是吗

是的  感觉这种不好重发的吧 那怎么显示啊

网友D:
使用硬件SPI和DMA驱动液晶是一种高效的方式,可以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E:
本来这种屏幕的刷新速度就是不能过快 所以使用spi通讯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F:
在使用硬件SPI和DMA驱动液晶时,需要了解液晶的通信协议、寄存器映射和显示要求

网友G:
参考相关的硬件手册和数据表

网友H:
将待发送的数据准备好,并复制到SPI的发送缓冲区中。
触发DMA传输,让DMA控制器自动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SPI。

网友I:
需要将SPI外设的传输请求与DMA控制器进行关联,以使得SPI的数据可以直接通过DMA传输。

网友J:
通过配置硬件SPI和DMA, 实现在驱动液晶显示时高效地进行数据传输,从而减轻CPU的负担并提高系统性能。

网友K:
使用相应的API和库函数来配置和控制SPI和DMA。

网友L:
启动DMA传输后,当SPI外设就绪并请求传输时,DMA控制器将自动将数据从缓冲区传送到SPI外设,并将数据发送给液晶。可以使用DMA传输完成中断或标志位来检测传输的完成状态。

网友M:
本身spi驱动液晶屏其实对数据的速度要求就不是那么高,启动dma能节省的资源会不会就比较有限呢

网友N:
驱动液晶屏幕必须要使用四线制的spi通讯方式吗

网友O:
源地址可以是一个存放待发送数据的缓冲区,目标地址则是连接到液晶显示模块的寄存器或存储器。

网友P:
需要设置DMA通道的优先级,确保DMA传输在必要时能够中断其他DMA传输。

网友Q:
需要初始化DMA控制器,配置DMA传输的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长度以及数据宽度等参数。

网友R:
配置DMA通道,正确的DMA通道用于SPI数据传输。
设置DMA传输方向(读或写)和内存地址。

网友I:
配置SPI的DMA传输使能,以启用DMA传输模式。
设置SPI的发送(TX)和接收(RX)缓冲区地址。

网友S:
需要初始化硬件SPI外设,包括设置时钟频率、数据位长度、极性和相位等参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液晶的通信协议进行设置。

网友T:
可以使用轮询方式或中断方式等等手段来检查DMA传输是否已完成。
如果是中断方式,可以配置DMA传输完成中断,并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执行相应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