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st的adc dma模式读取4个通道的adc,偶发adc值异常

楼主(2023-06-18):
单片机使用了adc的dma模式,读取4个IO口的模拟信号
正常情况下,4个IO口读到的值在2000-2100,今天发下偶尔读到4-9的值回来,100次读取可能有一到两次值异常。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网友A:
实际应该是在2000~2100?

网友B:
只出现在一个IO口上嘛?

网友C:
硬件ADC错误,DMA错误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