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G4配套X-nucleo-IHM16M1电机驱动板,上电开启了几秒钟以后,产生速度反馈报错是什么原...

楼主(2023-06-19):
STM32G4配套X-nucleo-IHM16M1电机驱动板,上电开启了几秒钟以后,产生速度反馈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利用MC workbench进行调试,开启电机以后,驱动板的uvw三盏灯亮度不一致,运行几秒钟以后,电机停止,MC workbench产生速度反馈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B(2023-07-21):
你那个报错,是啥内容啊?

网友C:
可能是电机没适配吧

网友D:
这个估计是电机的参数没输入正确导致的

网友E:
你可以通过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的

网友F:
速度反馈错误,可能就是测速功能不对?

网友G:
你电机部分的信息输入咋配置的啊?

网友H:
用官方的电机驱动板,电机呢?用的啥电机

网友I:
感觉是没接速度反馈,导致这个错误出来的

网友J:
是不是电机没有霍尔啊?

网友K:
报错之后电机就不转了吧?估计是没加测速功能

网友L(2023-10-24):
可能是因为电机的参数没输入正确

网友M(2024-02-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N: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O: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P: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Q: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R: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