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Cube MX 报错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19):
系统为 Win 7 64位,安装的Cube MX版本为6.8.0,现在需要用STM32G431开发工程,已经安装好了1.50版本的Package包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无法输出项目工程,输出工程的时候报错如下:
The firmware Package(Stm32Cube FW_G4 V1.51) or one of dependencies required by the Project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Stm32Cubemx Repository The 'Check for Update' or 'Install New Libraries' window is already open and prevents This Firmware Package download.Please close it and reselect 'Generate Code'
然后选择安装1.51版本,又会出现这样的报错:
Missing dependency for this package
The main release package zip file : stm32cube_fwg4 v150. zip
Must be present in your Stm32CubeMX repository.

网友A:
从提示上看,在它的目录下少了它需要的库 stm32cube_fwg4 v150. zip 。最好这两个版本的库都放在它下面吧,这样都能适应它的选项。

网友B:
应该是你安装的Cube文件包没有放在Cumx需要识别的指定目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