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keil软件进行调试,程序下载时弹出提示“cmd error - set register data error”的原因?

楼主(2023-06-19):
是使用keil软件进行调试,程序下载时弹出提示“cmd error - set register data error”,使用样例来下载还是出现这情况,数据线换了还是弹出这个提示,请各位大佬解答解答是啥原因

网友A:
你是不是电脑和数据线都给线路板供电了?

网友B:
我认为是双重供电造成的电压不稳吧。

网友C(2024-07-31):
在Keil中,进入“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Debug” -> “Settings”,检查调试器设置。

网友C:
有些芯片需要特定的复位方式才能进入调试模式,可以在调试器设置中调整复位类型。

网友D:
双重供电导致的电压不稳?

网友E:
如果开启了看门狗而没有正确配置,可能会在调试时导致错误。

网友F:
硬件连接不对吗

网友G:
Keil软件或驱动版本是不是最新的?

网友H:
如果项目路径或文件名中包含非ASCII字符(如中文、特殊符号等),可能会导致调试过程中出现错误。

网友I:
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软件冲突

网友J:
如果开启了看门狗,尝试关闭或正确配置。

网友K:
更换数据线并检查连接

网友L:
更新Keil软件及驱动

网友M:
修改项目路径和文件名

网友N:
关闭电脑上可能冲突的其他软件。

网友O:
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