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如何在Keil5下搭建调试环境?

楼主(2023-06-19):
手头有块芯唐的Nutiny-SDK-M051L小板子,如图:想学习一下,可是找不到Keil5下如何搭建调试环境的文档。建议厂家做一份相关的PDF文档给新手,最好是中文版本的。我查阅了灵动,Navota和华芯微特等厂家编写的工程建立(即调试环境搭建 )的PDF文档,这些厂家的搭建步骤都是 如下:1.安装Keil V5.12以上版本;2.安装DFP器件支持包文件。这样就能在器件栏里看到相关的器件型号了。很奇怪,芯唐为什么不做这样的PDF文档呢,觉得太LOW了吗?

网友A:
新唐的Nutiny-SDK小板子
1>安装Keil V4.7以上版本
2>新唐网站下载BSP 软件包,点开里面的工程代码示例就可以了。

如果用新唐的仿真烧录器,再安装 NuLink_Keil_driver,这个在新唐网站也可以下载 , 找新唐代理商,还可以申请免费的NuLink-Me 仿真器。

网友B:
打开Keil MDK软件后,选择一个新的项目。点击"Project"菜单,然后选择"New µVision Projec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文件夹来保存你的项目,并为项目命名。点击"Save"按钮。

在新建项目向导中,选择你的目标设备。Keil支持多种不同的微控制器和开发板。选择与你的目标设备相匹配的选项,并点击"OK"。

在项目窗口中,右键点击"Target",然后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bug"选项卡

网友C:
在Keil5下搭建调试环境,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安装Keil MDK:首先,确保你已经下载并安装了Keil 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可以从Keil官网上获取最新版本的安装程序。

新建工程:打开Keil MDK软件,在菜单栏中选择「Project」 -> 「New µVision Project」。选择一个文件夹作为工程的保存路径,并输入工程名字。点击「Save」保存工程。

选择单片机型号: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你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如果型号不在列表中,需要安装对应的设备支持包(Device Pack)。

配置目标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你正在使用的目标设备。根据你的单片机型号选择正确的目标装置。

添加源文件:在工程管理器的左侧窗口中,右键点击「Source Group 1」,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Group 1'」。然后选择你的源文件并点击「Add」。

配置调试器:选择「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bug」选项卡。选择正确的调试接口(如ST-Link、J-Link等)和目标设备。

配置调试选项:在调试选项卡中,根据需要选择调试模式和时钟频率。如果你使用的是外部调试器(如ST-Link、J-Link),则需要设置正确的调试器连接方式。

生成目标文件:点击「Project」 -> 「Build Target」编译工程,生成目标文件。确保工程编译通过,没有错误提示。

连接目标设备:将目标设备连接到开发板上,并通过调试接口连接到计算机。确保连接正确并且驱动程序已经安装。

开始调试:点击菜单栏中的「Debug」按钮,或者按下F5键,开始调试。Keil MDK会下载程序到目标设备并启动调试会话。

调试操作:在调试窗口中,可以进行单步执行、断点设置、变量监视等调试操作。通过调试功能,可以逐行查看代码执行过程,观察变量值的变化,以及分析代码中的问题。

网友D:
安装 Keil5 开发工具:首先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 Keil5 开发工具,包括 Keil IDE、Keil uVision IDE 等。
创建工程:在 Keil5 开发工具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包括选择工程模板、设置工程文件夹、添加源文件等。
添加模拟器:在 Keil5 开发工具中添加模拟器,例如仿真器、调试器等,以便在开发过程中进行调试。
配置调试选项:在 Keil5 开发工具中配置调试选项,例如设置断点、设置单步调试、设置查看变量等。
连接调试器:在 Keil5 开发工具中连接调试器,例如连接 J-Link、SWD 等调试器,以便在开发过程中进行调试。
运行调试:在 Keil5 开发工具中运行调试,例如单步执行代码、查看变量、设置断点等。

网友E:
具体操作还需要参考相关的文档和说明。

网友D:
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F:
去新唐官网下载软件包,然后按平时步骤生成工程就行了

网友G:
如何开始Keil程序的仿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