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0系列编译UBOOT缺少文件导致无法编译通过怎么解决?

楼主(2023-06-19):
bsp部分和相应的依赖工具都安装了,在编译uboot部分是出现缺少文件问题,网络上找到说是交叉编译链没设置好,但是在etc/profile和environment下都设置了,还是出错了。网上看了一圈我还是没法解决,请假一下该怎么设置交叉编译链相关路径问题。

网友A:
请到GITHUB上下载buildroot来搭建开发环境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70_Buildroot

网友B:
出现缺少文件问题通常是由于在编译过程中无法找到所需的文件所致

网友C:
在 etc/profile 和 /etc/environment 中设置路径,但是这些文件只在系统启动时加载一次,如果已经重新启动了系统,则需要重新设置路径。也可以在用户级别下使用 export 命令来设置路径,这样可以立即生效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是网上的软件包管理器,则可能需要手动添加软件源,以便能够找到所需的软件包

网友E:
检查你的代码中是否包含了一些无法识别的头文件或库文件。如果是这样,是需要手动指定这些文件的位置。可以使用 -I 和 -L 选项来指定头文件和库文件的位置

网友F:
用更简单的代码进行测试。看看是不是代码本身的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你的代码中的库函数,应用的对不对

网友H:
要不你试试重新安装交叉编译链呢

网友I:
可以看看少了啥,在网上是否能找到补丁

网友J:
一般来说,你是装的不对,或者有的插件没装上吧,导致的缺文件

网友K:
你权限够不够?是不是权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