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IAR能不能看到NUC505的SPIM?

楼主(2023-06-19):
IAR 能不能看到 NUC505 的SPIM?

网友A:
IAR 只是一个软件工具,可以看到元件的任何外设,正确配置一下就可以。
不过新唐已出NUC505 的替代芯片,新研发项目,已不建议用NUC505了。建立你向新唐或其代理咨寻

网友B:
话说SPIM是啥啊?

网友C:
IAR是调试和开发的工具,你想咋看啊?

网友D:
你说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寄存器啊?

网友E:
一般要是软件可以看到的,IAR就是可以看到

网友F:
没玩过505啊,SPIM这是外设还是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