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在Linux使用echo来控制GPIO输入和输出,无法改变改IO口的状态怎么修改?

楼主(2023-06-19):
调试GPIO时遇到一个问题,再论坛上找了一阵了没有找到解决部分。我使用xshell在文件系统下使用echo 引脚编号 > export  ;想通过echo控制GPIO的数据进行调试。
我控制LED2,对应的GPIO——PIN的编号是93;但是我使用echo 93 > export ;echo \"out\" > direction; echo 0 > value。无法改变改IO口的状态,是我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A:
确认是哪个GPIO,每组GPIO的编号是0~32,所以93是0x5D, 应该不是一个正确的GPIO 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