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029 SDE有UART4/5串口吗?

楼主(2023-06-19):
NUC029SDE有UART4/5串口吗?规格书上没有找到,但是PIN_CONFIGURE引脚配置软件就有这个选项,请教各位大牛,应该怎么样把UART4/5口利用起来,谢谢!

网友A:
NUC029SDE 有4个UART口,如果不够用,可以选择NUC029SGE 有6个UART

网友B:
NUC029SDE芯片确实没有内置UART4/5串口,但是可以通过PIN_CONFIGURE引脚配置软件将其他引脚配置为UART4/5串口

网友C:
那你就配置一下呗,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D:
你要用哪个引脚来配置为UART4/5串口啊

网友E:
用NUC029SDE的GPIO功能来将UART4/5串口连接到芯片的GPIO引脚,并通过软件配置这些引脚为UART模式

网友F:
如果你要用UART4/5串口,得按照PIN_CONFIGURE引脚配置软件的文档,将相应的引脚配置为UART4/5串口

网友G:
根据所选GPIO引脚的功能和规格书中的要求进行硬件连接和配置

网友H:
设置相应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参数

网友I:
用驱动程序和API进行软件配置和通信

网友J:
这个规格书没有是不是因为规格书没更新啊?

网友K:
新唐用的少,不过我感觉串口4和5也算是正常吧,应该能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