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直流供电,用TVS做EMC防护到底用单向还是双向?

楼主(2023-06-19):
如题,用TVS做EMC防护到底用单向还是双向?
总感觉,单向更好一些,比如5V的TVS,如果有反向脉冲的话,TVS直接形成二极管保护,压降只有零点几V。但是如果是双向的话,钳位电压负6点几伏,这样后级电路就会有负6点几伏的压差,理解对吗?
还有一个疑惑,如果是单向TVS,单向导通时的状态是否一样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多谢!

网友A:
双向好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B:
需要正反转的,那一定要用双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正反转的,那一定要用双向的了。

谢谢,但我指的时直流电源供电,没有反转

网友C:
好像不能保证叠加上电源上的脉冲,正加正线,负加负极上

网友D:
接口处的静电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所以双向好.

网友E:
被保护端口的信号是直流的用单向,被保护电路是差分信号的就用双向

网友F:
用单向TVS即可,但双向TVS也可用。显然,单向TVS更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口处的静电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所以双向好.

比如5V的TVS,双向的话反向电压钳位到5V,单向的作为普通二极管压降只有零点几V,这样的话保护效果岂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单向TVS即可,但双向TVS也可用。显然,单向TVS更适合。

嗯嗯,谢谢,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单向TVS在作为二极管的时候,是否具备同样的保护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5V的TVS,双向的话反向电压钳位到5V,单向的作为普通二极管压降只有零点几V,这样的话保护效果岂不是 ...

ESD管击穿导通时间很短,也就是电容很小,但是普通二极管的结电容大,导通时间长,起不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D管击穿导通时间很短,也就是电容很小,但是普通二极管的结电容大,导通时间长,起不到保护作用. ...

不太明白,请教一下:
情形1:单向TVS在反向击穿导通
情形2:正向当作二极管导通
这两种导通的状态下,结电容不一样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单向TVS在作为二极管的时候,是否具备同样的保护效果~~ ...

那不妨先说说你担心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G(2025-08-27):
应该是双向。一般静电测试都是正负电压测试的。

网友H:
这个取决于你保护的对象 如果对象是直流单向的 毫无疑问是单向,TVS的初衷就是限压 而出现负压时 如果是双向它就在反向同样的绝对值电压才能钳位,而单向的可以起到-VF的钳位 避免关联电路超出更大范围 现在很多设计大家都是互相借鉴  没有理解的照搬
如果保护的对象是±范围的,且范围相当,那么就要考虑双向TVS ,正反向不一致就要使用两个单向TVS背靠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