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n76e003单片机怎么利用内部的带隙电压计算外部电压? -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技术问答]

n76e003单片机怎么利用内部的带隙电压计算外部电压?

楼主(2023-06-19):
最近diy制作一个USB电源电流表,使用的N76E003单片机,液晶屏显示部分程序,也弄好了,就差adc采样了,想利用内部带隙电压计算外部电压值,不知道怎么计算,读取UID最后两个字,值为1663,计算出来的带隙电压值为1.24725v,用ADC读取带隙电压采样值为1613,芯片手册看的不怎么明白带隙电压与满量程adc比例关系,**大佬给讲解一下。

网友A:
可以参考例程ADC_Bandgap_VDD_noDelay

网友B:
ADC转换结果除以满量程ADC值(即0xFFF)就是与参考电压的比例,这个比例乘以参考电压就是实际电压值(V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