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应用国产USB PHY芯片CH132H异常问题救助

楼主(2023-06-19):
#21ic问答#
#技术资源#
GD32F427+CH132,应用GD32官网的例程开发USB CDC虚拟串口,但PC端未识别到USB设备,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吗?该例程应用在购买的实验开发板(GD32F427+USB3300)上无问题

网友A:
没装驱动吧  我记得CH132的驱动跟USB3300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要安装驱动么?可我看官网也没有这个芯片相关的驱动啊?而且即使没驱动,也应该识别到一个“未知设备”吧

网友B(2023-07-25):
有时,一些开发板或芯片可能需要额外的驱动程序才能在PC上正确识别为USB设备

网友C:
可以查阅GD32官网或厂商提供的文档,确认需不需要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

网友D:
确定USB线缆连接牢固,并且正确连接到PC和开发板之间的USB接口

网友E:
一些USB设备需要足够的电源供应才能被PC正确识别

网友F:
检查开发板上的电源连接和电源管理电路,看它们是不是正常工作

网友G:
核对一下代码中是否正确配置了USB相关的寄存器和参数呗

网友H:
还要看看设置USB的描述符、端点和功能等

网友I:
如果在购买的实验开发板上没有问题,但在自己的硬件上出现问题,可能是由于硬件电路或连接错误导致的

网友J:
未识别还是驱动没装上,还是怎么了?

网友K:
是不是你电路设计的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