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 IC卡读写方案 CPU卡 NFC M1卡等

楼主(2023-06-19):
RF522系列模块功能特点
1.     支持通过命令修改串口波特率,掉电保存,只需设置一次。
2.     默认串口设置:9600、8、N、1。
3.     检测IC卡靠近后:支持主动输出卡片序列号,可通过命令配置关闭,掉电保存,只需设置一次。默认:检测到卡片序列号后主动输出。
4.     检测到IC卡靠近后:当卡片离开的时候,输出固定的命令表示卡片离开。只有在主动输出模式下有效。默认:关闭,需通过命令配置打开,掉电保存。只需配置一次。
5.     每个模块上面都有指示灯,用于指示模块当前的工作的状态。a、当模块正常供电后,模块上的指示灯会闪烁一下;b、当模块的串口接收到数据后,会闪烁一下;c、当有效卡片靠近模块后,模块上的指示灯会常亮。当卡片离开后,指示灯熄灭。
6.     模块支持通过命令设置地址,地址范围从0x00-0xFE。掉电保存,只需设置一次,默认0x00。
7.     模块支持通过命令查询模块当前地址是多少。
8.     如果模块上面有蜂鸣器的话。可以通过命令控制蜂鸣器“滴”的响一声。
9.     刷卡蜂鸣器提醒,支持通过命令设置进行关闭。默认:打开,掉电保存,只需设置一次。
10.  停止模块工作,用于降低模块的功耗,此时模块功耗约5V/1.5mA;关闭模块发送13.56MHZ的能量波,有利于过EMC检测。
11.  模块支持命令寻卡、并实时反馈是否有卡片存在的状态。
12.  模块支持UART(TTL)口、485口、232口、USB口、韦根26、韦根34。在出货的时候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出货。不同型号的模块接口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