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型变压器电流互感器奥秘!

楼主(2023-06-19):
       一般来说,R型变压器中电流互感器的原理是电磁感应,电磁感应主要由闭合的铁芯和绕组电阻组成。它的一次绕组电阻匝数很少,通常串联在需要测量的电流线上,所以所有的电流都会流过。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匝数相对较多,通常串联在测量仪器和保护电路中。当电流互感器工作时,二次电路闭合,测量仪器和保护电路串联线圈的阻抗很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短路。

R型变压器

R型变压器
       变压器电流互感器的功能是什么?电流互感器可以通过一定的变比将较大的一次电流转换为较小的二次电流,一般用于保护和测量。通常,为了满足测量仪器、继电保护、断路保护和故障排除的需要,我们会在发电机、变压器和其他电路中设置2-8个二次绕组电流互感器。对于大电流接地系统,需要根据三相配置设置,而小电流接地系统只需要根据二相或三相的要求进行配置。对于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消除主保护装置中的不保护区域。
       使用电流互感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在使用过程中,当电流互感器误差不足10%时,需要采取措施加大二次线圈截面,串联同两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电阻,改用饱和倍数高的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不能长时间过载运行。一般来说,如果电流互感器长时间过载运行,会增加误差,导致仪表指示不正确。此外,由于一次和二次电流的增加,铁芯和绕组加热,导致绝缘老化加速,甚至直接损坏电流互感器。使用电流互感器时,二次侧必须接地。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接地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接地,因为如果一次侧绝缘损坏,一次侧的高压就会串到二次侧,这将对人身或设备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电流互感器必须二次接地,以确保安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