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3-06-19):
最左图为电路最初的样子,因为灯组需要2A电流,加上自己这边无法烧录,调试起来比较繁琐,只能改电路。电路试了右图NMOS与PMOS的两种方案,其中PMOS单片机输出后,无法完全断电,NMOS单片机打不开MOS管。包括单片机IO口直接接继电器,也无法驱动继电器。有大佬可以解释一下吗?现在怀疑是单片机输出是虚电导致的。

                 tyw  注

tyw
@0白衣渡江0 :建议加一级驱动
@tyw :空测单片机full端确实是5V,但是一连上mos管关不住,用万用表测又会跳变到4.7V,然后MOS管开始冒烟....所以我一直怀疑单片机是不是虚电,会有这种可能吗?
tyw
Pmos管控制端Full要拉到5v才能关断,单片机IO输出需加一级驱动才行

楼主:
最明显感觉是虚电是情况是,空测单片机输出full与half端,都是5V,但是一连上5V继电器,或者3V继电器,电压老是低于继电器工作电压,分别只有2点几,一点几。

楼主:

单片机是MC32P7031的,5V是充电头的——5V2A。

网友A:
注意NMOS或者PMOS的寄生二级管都是有漏电的

网友B:
灯组规格如何?比如,电压、电流?知道灯组规格才好修改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组规格如何?比如,电压、电流?知道灯组规格才好修改电路。

全并的灯组,串了1Ω的电阻。灯珠3V。电流本身要达到2A,但是别的消耗完,实际最多也就1.7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NMOS或者PMOS的寄生二级管都是有漏电的

NMOS打不开没法评论,PMOS不截止的时候是1.7A,但是给信号截至也还有1.4A,这也漏的太多了吧?

tyw
PMOS不截止的时候 Full电压多少伏,达不到5v是关不断的

网友C:
楼主,麻烦你认真考虑一下以及测量一下MOS管的Vgs。

网友D:
建议加三极管驱动mos

网友E:
MOS管内有体二极管,注意DS位置,你图中,一对MOS管中,有一个错误,直接通过体二极管导通。不可控制!

网友F:
两组都有管子接反了。

网友G:
电路存在明显的错误:PMOS管电路,Full端的MOS管的DS接反了,其体二极管永*远导通,Full端失去功能;NMOS管电路,Half端的MOS管的DS接反,其体二极管永*远导通,该端口失去功能。另外NMOS管电路的2R4被直接短路了。即使MOS管没有接错,PMOS和NMOS的二个电路也不是完全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