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A35D1是一款怎样的芯片

楼主(2023-06-19):
NuMicro MA35D1是一款怎样的芯片?一般适用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网友A:
MA35D1是一颗双核1G HZ 64-bit Arm Cortex-A35+180M M4架构的工业级芯片。可以应用在工业控制,智能网关,HMI应用,充电桩等产品上。

网友B(2023-11-03):
这芯片应该不错,但是好像没咋推广啊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去官网看看啊,上面有很多相关资料的

网友D:
一般都是MCU,做控制和数据处理啥的呗

网友E:
我看这芯片好像是个多核异构的配置,很强的

网友F:
这芯片可以做服务器了,或者做一些高端点的算法处理

网友G:
做屏幕GUI啥的很OK啊,因为这芯片还有个2D的图形加速器

网友H:
不知道这芯片电路设计方面如何,好不好设计

网友I:
做一些工控机啊,都是行的

网友J:
我觉得可以做个物联网的服务器,再带个显示屏的

网友K:
这芯片的配置,我觉得做个车机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