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dge Gateway是什么?

楼主(2023-06-19):
有知道Edge Gateway是什么的么?

网友A:
边缘网关,应该是终端设备联网用的。

网友B(2023-11-10):
Edge Gateway(边缘网关)是一种位于物联网(IoT)边缘的设备

网友C:
Edge Gateway可以用于连接物联网设备和云端服务

网友D:
我看是一种网关,具有多种通信接口,如Wi-Fi、蓝牙、Zigbee等,可以与各种类型的物联网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E:
是一种边缘网关,可以做AI或者一些算法运行吧

网友F:
Edge Gateway通常具有一定的计算和存储能力

网友G:
可以对物联网设备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以提高数据的价值和可用性的一种网关

网友H:
属于网关的一种,是比较新比较高端的边缘网关

网友I:
应该是一种可灵活配置的一种,为了适应各种场景的网关吧

网友J:
一种边缘网关,做数据交互使用的

网友K:
没用过,但是我看是个网关,做物联网方面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