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般MCU如何保护数据的隐私和安全

楼主(2023-06-19):
一般MCU如何保护数据的隐私和安全啊

网友A:
把烧录接口掰掉。

网友B(2023-09-25):
程序写保护

网友C:
唯一ID,这个唯一ID可以用于数据加密和解密,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

网友D:
数据加密,使用加密算法将数据加密后再存储,可以保证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不被窃取或篡改。

网友E:
使用定时器和看门狗来监控程序的运行状态,防止程序出现死循环或被恶意攻击。

网友F:
防止读取资料。

网友G(2023-11-09):
可以用jlink进行加密的

网友H:
一般是可以二级加密,实现数据的安全保护

网友I:
没啥用的,你弄个加密狗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J:
建议可以用混淆算法添加到你代码里,就好了

网友K:
很多时候,都用到的UID唯一性进行认证,就会保护一些数据安全

网友L:
那你把读保护打开不就行了么

网友M:
你说是保护MCU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N:
可以说,用创芯工坊的加密设备就行了吧

网友O:
MCU的固件保护没太大用,但MCU的应用数据确实有用,这种可以数据加密和校验,组合的方式实现保护

网友P:
直接不让读取MCU固件不就行了么,可以用jlink进行加密,并开启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