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工业物联方面的新唐主要推广的MCU是那款?

楼主(2023-06-19):
在工业物联方面的新唐主要推广的MCU是那款?

网友A(2023-11-10):
感觉新唐好像也不咋推广MCU了呢

网友B:
他家比较给力的MCU应该是M4的了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新唐的926吧,虽然不是MCU,但是性价比真的很好

网友D:
不太清楚,不过他家MCU都很好啊,也不用主力推广吧

网友E:
新唐的芯片哪一款都是经典

网友F:
还是直接选择你擅长的吧,别考虑他们推广的

网友G:
我觉得他家003那款芯片就比较好,出货量比较大

网友H:
没啥主打的,但是 他家芯片都挺能打

网友I:
直接找个代理商多好啊,代理商能给你 推荐个适合你的芯片的

网友J:
一般还是M4系列,我之前用过,他家的M4性价比很高

网友K:
M451系列,在工业上当PLC用,抗干扰太强了。

网友L:
推广的都是新出的型号吧

网友M(2023-12-14):
新唐全系列都有工控应用 具体是哪些资源,可以推荐性价比高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