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曾经有一个用声波传输数据的技术你还知道不

楼主(2023-06-19):
我记得有一种用法,就是通过手机的3.5mm插口传输数据给外部设备。还记得不,这个技术是不是当时就被淘汰了?

网友A:
3.5mm插口?小灵通?

网友B:
收音机是不是就是用的3.5mm的插口?

网友C:
可能我太年轻了,没有听说过这种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mm插口?小灵通?

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是不是就是用的3.5mm的插口?

手机上的耳机插孔啊,你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太年轻了,没有听说过这种插口。

手机上都有的啊,耳机插孔不知道?

网友D:
现在好像都往蓝牙BLE方案上面靠了,毕竟蓝牙芯片太便宜了,比走耳机口成本还低,关键是好多新手机根本就没耳机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太年轻了,没有听说过这种插口。

不就是圆头耳机孔嘛,这才取消没几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上的耳机插孔啊,你没见过?

我知道手机上有,收音机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手机上有,收音机有吗。

好像数字收音机上才有。老式的没有

网友F:
这个传输的也是电流吧

网友G:
这个不是声波,就是利用耳机接口传输信号罢了。

网友H:
这个传输的顶多是模拟信号吧

网友I(2024-01-16):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J: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