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鸥创芯电机开发板LKS32MC071CBT8评测报告】2.开发环境搭建+点灯

楼主(2023-06-19):
#申请原创#

2.开发环境搭建+点灯
2.1安装MDK
下载地址 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安装过程就不介绍了
2.2下载资料
LKS07系列资料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LKS07Series/
里面有数据手册、用户手册、MDK Device Pack、外设库及例程的下载
功率底板的资料 LKS_EVB_MVPOWPRE_V5.0.zip 下载地址 https://www.lksmcu.com/index.php/DemoBoard/
MCU板的资料没有找到下载地址,从群里下载下来的
打开Linko.LKS07x_v1.05.zip,双击并安装Linko.LKS07x.1.0.5.pack
安装完成后即可在keil中看到LKS07系列的芯片
2.3例程点灯
解压lks32mc07x_demo_prj_v1.1.zip,打开Demo1_GPIO这个工程
从main.c的注释看,这是一个每隔一段时间翻转一次IO电平的例程,编译烧录查看效果
通电前建议按照底板的手册检查一下电路
烧录前先把这里改成自己用的烧录器
建议勾选上这个,不然烧录完后程序不会自动运行
烧录后的效果

@123wsy :没用过这两个,不清楚
请问为啥仿真器检测不到芯片,ST-link和Ulink都不行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是用的3.3v的DAP仿真器吗?file:///G:/123.p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是用的3.3v的DAP仿真器吗?

是接的3.3v,不过我这个dap上也有5v输出,有时候也要调其它板子为了省事就一直接的3.3

赞~!

网友B(2023-07-27):
请问怎么给板子供电啊?没找到电源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给板子供电啊?没找到电源接口啊

只测MCU板的话就接用link接5V或者3.3
测驱动板就用驱动板接20V-60V

网友B:
为啥我勾选上了reset and run后烧录完成程序还是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