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低端运放电流检测方法分享

楼主(2023-06-20):
低端运放电流检测方法:

分析下原理:

运用运放的虚短特性,既得到了:

V+ = V-;

运用运放的虚断特性,既输入端和输出端没有电流流过。所以R3和R6流过电流相等。

(VOUT-V-)/R3 = V-/R6;

由上面两个式子即可得到

VOUT = V+ * (R3 + R6)/R6;

而又有:

V+ = I * R8;

所以有:

I =V+ / R8 = VOUT * R6/(R3 + R6)/R8;

电流就这样转换出来了,调整好几个电阻的阻值,Vout 用单片机的ADC采样即可。

网友A:
运放如何来区分低端和高端呢 ?是说的运放的正负端吗

网友B:
一般情况的话 电流能达到多少级别的啊

网友C:
采样电阻的接入会影响到负载的使用吗

网友D:
这个数据是根据理想情况计算得到的吧

网友E:
这种电流检测方式对电流检测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F:
采样电阻需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通过什么来确定其大小呢

网友G:
这个精度咋样?启动瞬间电流应该很大

网友H(2023-08-03):
电阻容易损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