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2023-06-21):
高端电流检测电路:

这个电路要检测电流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图上VOUT和V1、V2的关系。

先来分析下输入端,虚断可知:

V+/R7 = (V2-V+)/R5;

虚短得到:

V+=V-;

输入负极的一条路电流是相等的:

(V--VOUT)/R1 = (V1-V-)/R2;

通常在使用该电路的时候有R1 = R7、R2 = R5。

综合上式有:

VOUT = (V2-V1)*R1/R2;

V2-V1 = I*R4;

所以

I = VOUT*R2/(R1*R4) ;

网友A:
为什么高端和低端的采样电路是不同的呢

网友B:
我们还需要考虑比较器的带载能力吗

网友C:
从理论上来看这个检测方式是非常巧妙的

网友D:
这种电流检测是针对输入端进行检测 他们和输出端的电流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网友E:
其实高端电流和低端电流的检测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因为比较器存在死区的现象呢

网友G:
高端检测方式更好,还是低端检测方式更好?

网友H:
高端检测和低端检测有啥区别呢?

网友I:
这个电路确实巧妙的很。

网友J:
通过 运放采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