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温升疑问

楼主(2023-06-19):
目前在做一个500WDCDC 24V-13.5V 100KHz的移相全桥电源,现在超前和滞后桥臂的上管都很热(另外两个管温度也很高,四个管都实现了软开关),带满载(输出37A)不加散热的情况下十秒钟就能上90度,选用的mos的Rds=4.8mΩ,请问为什么发热这么严重?

加散热器了没有?

网友A:
你有什么思路?

网友B:
都实现了软开关还热,就不科学了,
24V转13.5V用移相,

还请坛友直言不讳,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呀。

网友C:
美帝引起的

此话怎讲?

网友C:
假设只有导通损耗,没有开关损耗。 算了一下MOSFET上应该有4W 损耗。平均1W/每只mosfet。 不加散热的情况,TO220 热阻大约65℃/W,设室温25℃,管子内部温度90℃。TO220管子内外温差1°C/W。你想怪谁?一定是美帝背锅。

哈哈,都懒得算

网友A:
这还不算开关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