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极海APM32F407工业HMI应用方案助您增强交互体验

楼主(2023-06-20):
工业设备在提高工业自动化水平与加快生产效率上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工业HMI(人机交互界面)作为用户与机器之间的沟通平台,具有转换信息、系统控制、人机交流等功能,助力完成工业控制中各种辅助智能操作。随着工业4.0的快速推进,人机交互应用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泛。

工业HMI又称智能化触摸式操作控制显示装置,为满足企业对工业HMI高清化、集成化与智能化的交互需求,可利用MCU实现其基本功能并兼具成本效益。此外,还可进行简单编程、处理输入数据等智能化操作。

极海工业HMI应用方案介绍

为增强用户与工业控制设备之间的交互体验,极海推出APM32F407 HMI应用方案,主控采用APM32F407高性能MCU、8080接口、LCD液晶显示屏以及I2C接口触摸屏,可灵活、便捷、高效地满足设备信息参数显示与控制参数设置等实际应用需求。

APM32F407 HMI应用方案各功能模块作用
■ 文件读取模块:SDIO端口连接SD卡,读取存储素材图片文件和字库字符文件;
■ LCD显示模块:SMC端口连接8080LCD液晶屏,用于图像显示;
■ 触摸屏模块:I2C接口连接电容触摸屏,用于读取触摸坐标数据;
■ 通信模块:USART、CAN、Ethernet用于和控制系统通信,获取显示数据参数;
■ 应用UI模块:应用软件读取SDIO素材,并根据应用需求以及数据参数,将相关信息显示在液晶屏上,并根据触摸屏进行界面切换等。

APM32F407 HMI应用方案性能优势
■32位Arm®Cortex®-M4F内核,工作主频168MHz,支持DSP指令,Flash 512KB/1MB,SRAM 192+4KB;
■ 专用高效的SMC接口,驱动8080 接口LCD液晶屏;
■ 集成U(S)ART*6、CAN*2、Ethernet等多种通信方式满足各类交互需求;
■ 便捷的素材更新方式:素材通过读卡器即可更新到SD卡;
■ 简洁的图形应用接口:专用图片显示和字库显示函数接口。

芯片的使用给工业HMI系统带来性能与成本上的优势。极海APM32F407 HMI应用方案可轻松实现图像与数据显示目标,满足便捷、直观的操作需求。针对工业控制领域,极海将以专业的技术服务与应用支持,提供各类高性能与高可靠的MCU以及相关应用方案。

网友A:
在工业领域,我们常将具有触摸输入功能的人机界面产品称为“触摸屏”

网友B:
工业用HMI的基本功能:
设备工作状态显示:如指示灯、按钮、文字、图形、曲线等;
数据、文字输入操作,打印输出;
生产配方存储,设备生产数据记录;
简单的逻辑和数值运算;
可连接多种工业控制设备组网;

网友C:
THM系列人机界面配置专门针对HMI的即时操作系统,保证硬件的实时、高效(10ms级)、多线程、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网友D:
目前支持超过350种驱动器通讯协议,并持续增加中。

网友E:
HMI用来连接可编程序控制器(PLC)、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仪表等工业控制设备,利用显示屏显示,通过输入单元(如触摸屏、键盘、鼠标等)写入工作参数或输入操作命令,实现人与机器信息交互的数字设备。

网友F:
人机界面产品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硬件部分包括处理器、显示单元、输入单元、通讯接口、数据存贮单元等,其中处理器的性能决定了HMI产品的性能高低,是HMI的核心单元。
HMI软件一般分为两部分,即运行于HMI硬件中的系统软件和运行于PC机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画面组态软件(如BAMS软件)。使用者都必须先使用HMI的画面组态软件制作“工程文件”,再通过PC机和HMI 产品的串行通讯口、USB接口、以太网接口,把编制好的“工程文件”下载到HMI的处理器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