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导致单片机死机重启

楼主(2023-06-20):
大佬们,我单片机和交流电机用的都是同一AC220V。

单片机这边是220V经过DK124离线开关电源产生的12V,又用LDO降压到5V,再LDO降压到3.3V供电单片机。

MCU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供电给交流电机。但是交流电机启动或者关闭瞬间,MCU特别容易重启。

目前我是通过一个锁存器,记录状态,然后单片机每次重启都去读取锁存器那里,然后恢复状态。

一般这种重启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大佬们,我找到原因了,看门狗芯片,供电没有加电容。电压不稳,特别容易误重启。

网友A:
有的,先找到重启的原因
比如是电源传导影响,还是继电器触点辐射导致。。

网友B:
另外再搞一套控制板并在同一路 220ACV 上。看看是否互相干扰。 一般用电源滤波器可以隔离干扰。
也有一种不常见的可能是继电器内部气体飞弧,通过驱动电路将MCU 干扰复位。那只好用光耦隔离一下驱动管子。
还有更小一种可能是继电器飞弧穿出继电器壳体,将周边电路干扰了。继电器要换个密封的

网友C:
但是交流电机启动或者关闭瞬间,MCU特别容易重启。
这句话基本可以肯定是继电器引起的。继电器线圈并反向二极管和加 RC 电路不知有无,没有可以加上试试;有此电路就想办法用光耦隔离看看。

网友D:
多数是继电器触点引起的,加阻容灭弧,或者用固态驱动电机。

网友E:
交流电机用光耦可控硅比较好

网友F:
在直流继电器线圈二端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吸收回路,抑制电感产生的高压

网友G:
每次打开电脑旁边的电风扇,电脑显示就黑屏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H:
单片机电源脚加一个隔离二极管,然后加大电容试试。

网友I:
建议加强控制板自身的抗干扰能力,不要想着减少触点接通或断开瞬间的干扰
如果实际现场安装时,旁边如果安装着动力柜,你是否让客户更换不干扰的动力柜,这是不可能的
按照PLC的设计要求进行设计并测试才是王道
你看人家PLC跟大电流接触器安装在一起,不一样稳如泰山

网友J:
抓下电源波形,是不是继电器启动瞬间,把电源拉到LVR以下了。
以前碰到过,加二极管,大电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每次打开电脑旁边的电风扇,电脑显示就黑屏一次。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还有这种操作?不接一个插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但是交流电机启动或者关闭瞬间,MCU特别容易重启。
这句话基本可以肯定是继电器引起的。继电器线圈并反向二 ...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电机对电源的冲击耦合进入电路,电路板的电源可用隔离电源

网友M:
此类干扰类似于静电冲击。对策就是:
1、改善地平面,
2、改善端口(信号线及电源)
3、屏蔽外界电场冲击。

网友N:
严查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种情况大概率是电机对电源的冲击耦合进入电路,电路板的电源可用隔离电源 ...

也考虑过,但是楼主说用的是  DK124离线开关电源 ,这么成熟的电路,除非。。。

网友O:
用普通变压器电源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P:
有电路图会好点,可能是题主说到的其它器件引起的。
建议测下MCU的VCC,使用示波器触发功能抓下开启和关断瞬间的电压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