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通过 STM32CubeMX 制作外部 Flash 的烧写驱动

楼主(2023-06-20):
前言
目前,越来越多的应用需要扩展外部的 Flash 来满足存储需求。那么,在调试及批量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对外扩的 Flash 进行烧录操作。由于 STM32 ST-LINK Utility 以及 STM32CubeProgrammer 中,对 Flash 支持的型号有限,只能覆盖一部分 MCU和 Flash 的型号,无法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它提供的 external loader 的制作模板存在覆盖的芯片型号较少,且无法前期 QSPI Flash 调试的问题。本文旨在提供一种通过 stm32CubeMX 制作 external Flash loader 的方法。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型号,进行定制化的生成。本文中,以某客户实际使用的 MCU(STM32H750) 和 Flash(S25LP128F) 为例进行讲解。
准备工作
安装 STM32CubeIDE
安装 MCU 对应型号的 HAL 库

External loader 开发
External Loader 的开发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使用 STM32CubeMX 进行工程的配置及生成。第二部分是外部 Flash 的驱动调试,主要包含初始化,擦除,写入以及读出等操作。第三部分调用驱动函数进行 external loader 的生成,包括外部 Flash信息的定义,包括 Flash 容量的大小,page 的大小,以及 Sector 相关的信息;第三步中 external loader 所需要的代码及对应器件的驱动,可以在下面的 GitHub 仓库中获取,同时也欢迎大家将自己调试好的器件驱动提交到该仓库。

使用 STM32CubeMX 生成工程
此处,我们使用 STM32CubeIDE 集成的 STM32CubeMX 进行工程的配置和生成。

新建工程
选择对应的器件,填入工程名称,并选择存放位置:

楼主:
管脚配置
按照硬件原理图选择好对应的 Flash 管脚,此处选择为 Bank2,配置如下图。注意调整管脚的速度为 High,同时使能 QSPI的中断。FlashSize 值设置为 N,Flash 的大小配置 2N+1。

时钟配置
根据板子上的时钟源,进行对应的时钟配置,此处采用内部作为系统 PLL 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