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之RTC电子钟

楼主:
1.简介
实时时钟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 RTC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的计数器,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前的时间和日期。

2.特性
 ● 可编程的预分频系数:分频系数最高为220。
 ● 32位的可编程计数器,可用于较长时间段的测量。
 ● 2个分离的时钟:用于APB1接口的PCLK1和RTC时钟(RTC时钟的频率必须小于PCLK1时钟频率的四分之一以上)。
 ● 可以选择以下三种RTC的时钟源:
  ─ HSE时钟除以128;
  ─ LSE振荡器时钟;
  ─ LSI振荡器时钟
 ● 3个专门的可屏蔽中断:
  ─ 闹钟中断,用来产生一个软件可编程的闹钟中断。
  ─ 秒中断,用来产生一个可编程的周期性中断信号(最长可达1秒)。
  ─ 溢出中断,指示内部可编程计数器溢出并回转为0的状态。

3.软件设计  3.1 选择RTC时钟源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3.2 RTC配置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楼主(2023-06-20):
3.3 配置RTC时钟源
4.生成代码4.1 RTC初始化

在有后备电池供电情况下,为了保证掉电后电子钟数据持续更新,我们需要开启后备驱动。

        /*检查后备区域是否写入数据*/  if(HAL_RTCEx_BKUPRead(&hrtc,RTC_BKP_DR1)==0x12)
  {
    return ;
  }
  else HAL_RTCEx_BKUPWrite(&hrtc,RTC_BKP_DR1,0x12);//写入标志位,表示RTC时间配置好,防止重置时间

4.2 开时钟,开RTC中断

4.3 RTC中断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RQn 0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DateToUpdate = {0};
  /* USER CODE END RTC_IRQn 0 */
  HAL_RTCEx_RTCIRQHandler(&hrtc);
  /* USER CODE BEGIN RTC_IRQn 1 */
        if(HAL_RTC_GetTime(&hrtc,&sTime,RTC_FORMAT_BIN)==HAL_OK)
        {
                printf("%d:%d:%d  ",sTime.Hours,sTime.Minutes,sTime.Seconds);
        }
        if(HAL_RTC_GetDate(&hrtc,&DateToUpdate,RTC_FORMAT_BIN)==HAL_OK)
        {
                printf("%d/%d/%d  星期:%d\r\n",DateToUpdate.Year,DateToUpdate.Month,DateToUpdate.Date,DateToUpdate.WeekDay);
        }
  /* USER CODE END RTC_IRQn 1 */
}
4.4 时间显示和校准  if(usart1_flag)
    {
      printf("%s\r\n",usart1_buff_rx);
      if(usart1_buff_rx[0]== '*')
      {
        DateToUpdate.Year=(usart1_buff_rx[3]-'0')*10+(usart1_buff_rx[4]-'0')*1;//年
        DateToUpdate.Month=(usart1_buff_rx[5]-'0')*10+(usart1_buff_rx[6]-'0')*1;//月
        DateToUpdate.Date=(usart1_buff_rx[7]-'0')*10+(usart1_buff_rx[8]-'0')*1;//日

        sTime.Hours=(usart1_buff_rx[9]-'0')*10+(usart1_buff_rx[10]-'0')*1;
        sTime.Minutes=(usart1_buff_rx[11]-'0')*10+(usart1_buff_rx[12]-'0')*1;
        sTime.Seconds=(usart1_buff_rx[13]-'0')*10+(usart1_buff_rx[14]-'0')*1;
        printf("%d/%d/%d -- %d:%d:%d\r\n",DateToUpdate.Year,DateToUpdate.Month,DateToUpdate.Date,sTime.Hours,sTime.Minutes,sTime.Seconds);
        HAL_RTC_SetDate(&hrtc, &DateToUpdate,RTC_FORMAT_BIN);
        HAL_RTC_SetTime(&hrtc,&sTime,RTC_FORMAT_BIN);
      }
      usart1_flag=0;
      usart1_count=0;
    }

280916491054468c93.png (86.22 KB )